主板急急急,谁会换CPU底坐的,

楼主(2015-07-05):
主板急急急,谁会换CPU底坐的,有会换的请联系我,15871727785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CPU底坐损坏,这个主板没有卖的,客户要修好,

网友:
型号都不说

网友:
MSI   MS-7231 VER:4.0     CPU底坐虚焊,我加焊过能亮机,过一会又不亮了,是奔腾的,发热量很大,

网友:
你有座子嘛??有的话  直接BGA 吹下来换了就是了 和换桥差不多

网友:
换这个座子还不如直接换块主板了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卖的,淘宝上面都没有卖,

网友:
是小日本产的,

网友:
你们可以在百度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型号,MS-7231  VER

网友A:
775的座子,料板拆一个换呗。有啥难的,

网友:
这个主板比较特殊

网友B:
怕换不好啊,给客户报价600元,没想到客户也修,

H55

网友:
山寨板子换的话基本上换不了。

网友:
是啊,山寨板子也没得卖,

网友:
同意,换座子不如换板子

网友C:
顶楼上啊。换了板子如果能用的话,客户还有话说么。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电脑还能用啊,怎么这么执着。。。

网友:
有些主板容易掉点

网友:
找大饼。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切边.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换不好啊,给客户报价600元,没想到客户也修,

600????????????????????????

网友:
600?客户真舍得呀,难怪LZ急呀急的

网友:
百度都搜不到这主板。。。你型号报错啦吧。

网友:
换块差不多样的945主板就行了,系统都不用装,估计这样的客户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的座子,料板拆一个换呗。有啥难的,

你牛B,料板拆座子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啊。换了板子如果能用的话,客户还有话说么。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电脑还能用啊,怎么这么执着。。 ...

有些机子绑定税控或发票,还有些专用程序,价值高

网友:
这是V星的板号,在国内应该是命名成另外型号了。

如果是座子的话,看到明显的弯针断针,先不要急,试着弄直,不行就焊一个上去,对,775针的脚也可以尝试着焊。
还不行,如果是一根两根重要的信号线断针了,妈的不行就直接飞线到CPU焊点上去。

实在不行了,再想办法换座子。

总之,这600绝对不可让他跑了。

网友:
有点难啊。。。。。。没换过

网友:
加焊,用松香水比焊膏更好使,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助焊?

网友:
换底座很麻烦的,一般换了也是使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