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不出1.8V供电

楼主(2015-07-05):
手上有台DELL 1450,上电0.2V左右,不出1.8供电,供电芯片为APW7153,、,芯片6脚7脚都是3.3V正常,第一脚0V感觉不正常,但看图纸好像又正常,希望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5-7-8 15:35):
主板已修好,结果在34楼,谢谢大家

网友:
加油,感觉好像复位错了,或者短路了,我是新手,只能这样想

网友A:
待机都有0.2V肯定有短路

网友:
1脚不对

网友B:
8脚应该有个3.3开启吧

网友C:
1脚为芯片的开启,0V不正常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脚应该有个3.3开启吧

8脚是电源好信号,不是开启好吧,1脚才是开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脚为芯片的开启,0V不正常哈。

但是PQ4702 G极3.3V高电平导通,D极就拉低接地,所以1脚应该是0V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有0.2V肯定有短路

待机正常,触发后0.2V

网友:
应该是多少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脚是电源好信号,不是开启好吧,1脚才是开启

嗯,1脚是开启,但是当PQ4702导通的时候1脚通过PR4706接地了,应该是OV电压吧,就是这里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1脚是开启,但是当PQ4702导通的时候1脚通过PR4706接地了,应该是OV电压吧,就是这里不明白

那你可以给1脚加个3.3试试就知道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但是PQ4702 G极3.3V高电平导通,D极就拉低接地,所以1脚应该是0V才对啊

独显机器这芯片开启按电路分析是低,我没认真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机器这芯片开启按电路分析是低,我没认真看。

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发个芯片回来换了试试了

网友F:
看你这边的图纸,开机以后1脚 SHDN#/RT脚 应该是低电平的的:PM_SLP_S3#通过电阻PR4711更名为PWR_1D5V_RT_R到达N沟道小管子PQ4702 G级高电平导通PQ4702 D级S级,拉低PWR_1D5V_RT信号,导致SHDN#/RT保持低电平。这种两边各5个脚的芯片坏的也比较多吧,你先换个试试。当然不排除图纸画错的原因:比如PQ4702管子可能标错,因为这个芯片第一脚SHDN#/RT低电平才是关闭,说明高电平才是开启,这里有点矛盾。(有可能芯片本身损坏拉低了该开启信号)

网友:
查1.8V开启电压 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边的图纸,开机以后1脚 SHDN#/RT脚 应该是低电平的的:PM_SLP_S3#通过电阻PR4711更名为PWR_1D5V_RT_R ...

嗯,已经发了芯片了,换个芯片上去试试

网友:
楼主芯片换了好了没?

网友:
复位错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
看图纸。一脚已经接地了,更换了芯片如何了啊?

网友G:
独显核心供电没有

网友:
1脚是芯片的开启脚,现在是0v肯定是不会输出的,测试下1脚是否短路,然后跑线看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
1脚确实为低电平开启,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图纸也有错了,楼主可以跟下看下图纸和实际是否正确,图纸上看确实是低电平,不过没打#号感觉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独显核心供电没有

有的,内存供电也出来了

ndo

网友H:
引用 网友D:
8脚是电源好信号,不是开启好吧,1脚才是开启

我认为8脚不是电源好信号,而是开启信号,正常时应有电压才会出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8脚不是电源好信号,而是开启信号,正常时应有电压才会出1.8V供电。

大哥哥你逗问我那,POK你告诉我是开启,我也是醉了,你没看到3.3V上拉的吗,没看到这个信号是出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内存供电也出来了

你这个不是核心供电么

网友:
查时序吧,条件不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主板已修好,是1。8V转换的显卡供电短路了,把显卡拆下来没短路重新植了做上去就OK了,这里再说下那个APW7153B第一脚开启电压的问题,我换了芯片上去还是一样,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第一脚SHDN/RT,这里个信号没有带#号,所以应该是高电平关闭,所以第一脚0V是正常了,主板修好后我特意测量了一下,第一脚是0V,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换  ic     不行  查 开启

网友:
唉,你直接将1脚给个3.3看。可以出电压吗,不就制动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