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LXM-L17CH刚插上电源屏幕会由中心慢慢变白

楼主(2015-07-05):
一台联想LXM-L17CH刚插上电源,屏幕会从中心慢慢变白,这种现象持续几秒后,然后显示器正常显示。换了通用驱动板后并没有此现象,就换了个块原装驱动板,但换了后还是这样,通电后屏幕慢慢变白,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现象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换了吗

网友:
这么坑吗,通用的没问题,原装的同样的问题。不会换的原装也有问题吧。

网友:
先点屏才能区分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幕的问题,点屏时间长点试试

网友:
加焊驱动板主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