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奇葩掉电 进系统PE掉电

楼主(2015-07-05):
大家 应该见过这机   什么2分钟掉电啊    奇葩   我的进pe掉电  系统都没法装  安装版还没开始装就掉电   拆机 BIOS被动过了   我估计可能显卡问题   加焊  妈的BGA温度不稳定了 直接挂了    换一显卡 还是这样  结果刷BIOS  两个一起刷   温控换   PCH焊   供电芯片换    结果在论坛有个贴说拉高rsmrst    确实不掉了  进pe暗屏   拉高开启还是暗屏    结果直接换板  cpu 内存都不用说了  换板还掉电  郁闷死      风扇也正常转啊  改长转也掉  一度怀疑散热器   因为论坛有人说散热器问题    后来感觉也不烫啊     最后实在没辙了  换了个风扇好了  郁闷死

网友:
这样都可以 ,你的风扇转速正常的吧?

网友:
不稳定啊 容易返修

网友:
换的风扇 不是铜管?

网友:
也太奇了吧,搞这么多只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
之前听说过这问题

网友:
在这四个四个四个人是

网友:
不会吧!干了那么多竟然是风扇坏了!这板子修的都亏本啊

网友:
一般都是报错,掉电第一次见

网友:
真是奇葩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同时自己从中学习不少

网友:
不会    掉电第一就是看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

网友:
类似问题加焊显卡好过,你这真是意想不到。

网友:
这个机器 修的估计楼主都郁闷 显卡 主板 最后换了风扇…………维修不易

网友:
你的问题真够奇葩的!散热器不烫除了本身有问题外就是风扇是好的。

网友:
风扇能转应该不会坏啊  楼主你不会忽悠人吧

网友:
先把外在东西排除

网友:
单换风扇感觉不是很科学,风扇跟铜管一起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