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暗屏,怎么就点不亮呢? 9956b都需要什么条件才工作?

楼主(2015-07-05):
IBM R400暗屏,论坛里说这个的很多,于是扣掉蓝牙,拿下霍尔,不行;F7、F8都没事。

高压条上检测,没有18V、3.3V,甚至打高压条接口和屏线主板端接口,基本没有通的。可以断定屏线坏了,这一点也可以通过高压条上好多个指示灯都不会亮加以印证。升压芯片oz9956b,20脚

但现在不想买屏线,指示灯爱亮不亮,背光亮就可以,于是飞线。高压条接口定义不知道,找不到图纸。先飞了3条线:
1 从主板F7飞18V到高压条的保险上
2 飞地到高压条
3 从主板屏接口飞背光开启到高压条(跑线找到的点,对应高压IC的pin1)

开机测试还是暗屏,此时测量,3.3V开启变成2.7V(后来发现只要去掉飞的地线,电压就恢复为3.3);预想中的18V实际只有16V,断开飞线测量主板,F7上也是16V,但适配器插头处肯定是18.5V的。

升压芯片根本不工作,16V电压直接路过没有升压。查类似电路发现9956b好像还要有亮度控制,这个找不到,哪位朋友修过给个建议啊?

网友:
灯要亮不亮的话 肯定是连接带坏了 ,在折过哪里 你可以拿放大镜看下,不想买的话直接接线也可以的

网友A:
直接改高压啊  LED也可以该高压的。  3个条件    剪掉一个LED好的屏供电板    飞上去就能亮灯管 其他照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高压啊  LED也可以该高压的。  3个条件    剪掉一个LED好的屏供电板    飞上去就能亮灯管 其他照旧。

屏的led接口是+3*3-6,没有一样口的高压板

网友B:
R400 的屏线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00 的屏线很容易坏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根线断,高压条上可能还有条件不满足。

9956B需要哪些条件才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