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C I5独显 集成内存 BIOS原机备份!

楼主(2015-07-05):
ASUS X550CC    REV 2.O
I5 独显
4G 集成内存

故障: 进水不开机
处理过程: 进水点有腐蚀断线。
备份BIOS分享

网友: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的啊,RT809F好不好的

网友:
这主板3V 5V是不是分别一个芯片控的

网友:
都被华硕搞怕了  这么多型号   见一个备份一个

网友:
对于脏水主电路

网友:
正好需要。下过来看看

网友:
CPU都进水了,机器没有问题吗

网友:
就是怕华硕。。这个留下备注

网友:
内存集成在主板上,坏了怎么办?

网友:
温度不够啊  兄弟  加温

网友:
赞一个,维修功底好

网友:
楼主我是菜鸟,学习了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刚好有需要   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