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_LA-5751P 1A电流,十来二十秒左右掉电,没显示

楼主(2015-07-05):
联想G460_LA-5751P
CPU_CORE只有0.85V,,不上CPU,,电压为1.05V。1A五秒左右掉电,没显示。

PR184,PC142正常,声管拆下测也正常。
+1.5V
+1.8VS
+VCCP
+1.5V
+0.75VS
VDDSPD
SDA
SCL
以上供电正常。CLOCK
+3VS_CK505  >3.3V
+1.05VS_CK505 >1.05

+CPU_CORE >0.85V
+3VS    >3.3v
+1.5VS  >1.54v
+VGA_CORE  >0.8V
+1.05VS    >1.06V

BIO片选  没波形
PCI_FRAME#有波型
LPC_FRAME# 3.3v 没波形

请问PLT_RST#正常是不是要有瞬间的底电平?我这里的情况是,一通电到掉电了,一直是3V..
现在搞着搞着掉电时间长了,有十多二十多秒了,但还是会掉,可能是缺了什么供电或者信号。

补充内容 (2015-7-6 12:26):
搞好了,不掉电了,在44楼有补充! 谢谢各位的意见!!

补充内容 (2015-7-6 12:38):
现在CPU_CORE的电压已经变回1.05V,请问显卡供电VGA_CORE 0.8V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查升压查反馈,换输出电容

网友:
两个BIOS已经刷了

网友A:
掉电 你说说其他电压正常吗 cpu这个电压看着貌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 你说说其他电压正常吗 cpu这个电压看着貌似正常

+1.5V
+1.8VS
+VCCP
+1.5V
+0.75VS
VDDSPD
SDA
SCL
以下供电正常。

网友B:
不插内存会不会掉电那

网友:
这可能是由于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会不会掉电那

不插内存,一样掉电

网友:
请问捉那个信号?

网友C: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出来了吗

+1.5V
+1.8VS
+VCCP
+1.5V
+0.75VS
VDDSPD
SDA
SCL
以上供电正常。
CLOCK
+3VS_CK505  >3.3V
+1.05VS_CK505 >1.05

+CPU_CORE >0.85V
+3VS    >3.3v
+1.5VS  >1.54v
+VGA_CORE  >0.8V
+1.05VS    >1.06V

网友D:
修到这里一般就进入盲区了    就是再是高手也很难判断了
看你的问题像是pc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这里一般就进入盲区了    就是再是高手也很难判断了
看你的问题像是pch的问题

只能坐等高手给个思路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那个信号先掉。

网友:
南桥下BIOS 的652脚有波形?波形是几次?  若没波形   检查下BIOS的供电   若供电正常.因为CPU复位正常了.RSTIN 1.1V你测试的  根据寻址路径    CPU→DMI→PCH→SPI-→PCH的 BIOS   CPU工作条件满足   应该发出寻址,而没到达BIOS,那就是传递路径除了问题.

网友:
CPU内存换过没

网友E:
复位信号持续3.3v就是正常的,看看是不是内存没有插好或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信号持续3.3v就是正常的,看看是不是内存没有插好或显卡虚焊

谢谢,如果复位3.3V是正常,那么就是整个时序都已经跑完了,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到BIOS的CS#了??现在这机子,是没有片选信号,还有请问一下,我现在的情况下,CPU_CORE 0.85V 和VGA_VORE 0.8V是不是也正常

网友:
已经搞好了,不掉电了,最后是竟然是这样子,外接显示是黑屏,接键盘后按大小写键有反应,不想搞了

网友:
花屏原来是因为+LCDVDD_CONN没电压
修好这个电压后是黑屏没显示,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