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 自动触发

楼主(2015-07-05):
来时大电流,但是能开机,不放CPU情况下,电流到2.0A。各大电压都有,修好后自动触发,BIOS电池有电。可以保存时间。但就是一开机就自动触发。紧急求助

断开+RTC_CELL的滤波电容C388,电压基本正常,3.3v的电压大概可以量到3.2v,可还是掉电啊

网友A:
USB的线别插看下,跟我昨天一样  U口没插就不会

网友B:
强行关机4秒会关吗?

网友C:
正常关机再试试 不行查查COMS电压到南桥有没有短线吧

网友:
装好东西,进COMS恢复保存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行关机4秒会关吗?

一按开机键就关机了,大概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线别插看下,跟我昨天一样  U口没插就不会

裸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关机再试试 不行查查COMS电压到南桥有没有短线吧

追查RTC发现到南桥+RTC_CELL只有2.4v。RTC_RST#也是2.4v。估计是南桥拉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关机再试试 不行查查COMS电压到南桥有没有短线吧

电压确实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确实低了……

断开+RTC_CELL的滤波电容C388,电压基本正常,3.3v的电压大概可以量到3.2v,可还是掉电啊

网友E:
大短路呀,烧鸡大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短路呀,烧鸡大发

哥们,这可是能正常进系统的啊。

网友:
桥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F:
桥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是不是虚汗了---------

问题已经解决,刷BIOS,双BIOS一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