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5):
这个芯片是个什么芯片啊 型号是+VSC452XHW-05 不知那位知道啊 主板现在的情况是 插上电源要等好久才可以开机 一开机就提示BRD错误

网友A:
像是显卡芯片
Love丿灬Sir邓
不是吧 这个芯片只有几块钱一个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显卡芯片
不是吧 这个芯片只有几块钱一个

网友:
你图片黑乎乎的,具体是哪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