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电源里面的5V 16A可以用来手机充电吗?

楼主(2015-07-05):
这个游戏机电源是从垃圾站里面搜集过来的,经过测量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烧了一个222m 1KV瓷片电容烧了开两片,不知道用普通的大屁股显示器里面拆一个可用否?

网友:
手机用16A来充电,你不要吓我好不。

网友A:
当然可以,有的要把USB口中间2脚短接才能让手机识别,这样弄 估计可以带20多个手机 平板同时充电没问题,我自己就是用8A的大电源同时带好几个手机充电的,已经2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有的要把USB口中间2脚短接才能让手机识别,这样弄 估计可以带20多个手机 平板同时充电没问题,我 ...

电流太大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如果冲一部手机肯定会损坏手机的吧?

网友:
不怕手机坏就冲好了。。。。

网友D:
通电后电流大小是负载决定的,电源上标的只是它能输出的最大值。

网友:
5V直流那个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电后电流大小是负载决定的,电源上标的只是它能输出的最大值。

看了不少人的回复,感觉很多人连常识性的东西都还没弄明白,我们的基础教育真是出了大问题了。

网友:
楼主啊完全可以用这电源给手机电池充电。

网友:
楼主电源输出电流在额定内取决于负载.............

网友:
楼主:你家220V进来后你用热水器(3000W吧)和你用充电器充手机(5~10W),烧过什么吗?还有汽车电瓶12V50AH的马达工作可以放出160A电流,可你的汽车收音机也没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太大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会有影响。所有的带充电的玩意儿,都有自动流控功能的。
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手机、平板电脑等平时玩起来就发热大的,充电时就不能玩,不然会有危险。单充电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不少人的回复,感觉很多人连常识性的东西都还没弄明白,我们的基础教育真是出了大问题了。

哎呀 大师傅 您就解释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不少人的回复,感觉很多人连常识性的东西都还没弄明白,我们的基础教育真是出了大问题了。

哎呀 大师傅 您就解释解释啊   科普科普

网友:
可以的,其实充电电流取决于手机不会冲坏的!!!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
加上识别电阻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弄的,后面接个USBHUB同时充2个手机一个pad一个充电宝,老爽了!

网友:
可以使用的,只是感觉大材小用了,而且可以想想拿这么大一台电供去充小小一台手机,使电供和使用一般变压器去充手机的耗电量怎么算有点划不来的感觉

网友:
用+V5V的那组完全可以。

网友:
我觉得应该限流一下

网友:
呵呵,全世界只要是5V的直流电源都可以。

网友:
应该 可以    别边充电边玩游戏

网友:
完全是可以的,加上识别电阻

网友:
可以使用,,,

网友:
可以,手机里面有电源管理芯片。不过有这样必要吗。杀鸡用牛刀,电费也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如果冲一部手机肯定会损坏手机的吧?

电流的大小是靠负载所需求而决定的,不是说适配器一直都是5V 16A的功率工作。

网友:
就你说不行,

网友:
太有才了吧,手机充电器?

网友:
手机充电器有16A的?

网友:
我只记得手机好像只有5V2A或者1A的

网友:
没事的,只是充得快点而已,手机里本来就有限流,不会充坏的

网友:
只要是5V就行了,与电流无关。不过手机发生意外的话后果会比1A烧的惨

网友:
怕什么 你是土豪你怕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