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 为什么这个电压会是3V?

楼主(2015-07-05):
      各位师傅:怎么计算出3V的?

网友:
感应过来的电压。应该是3伏。

网友:
XMM是什么啊?

网友:
中间没分压  没接地  过来的就是3Vlo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电容充电完后,回路电流理论值为零,故电容上电压为3V.............

网友:
不是3v,难道有可能是其他电压吗?

网友:
这个有什么怀疑的吗

网友:
哪里就3进来只是经过延时

网友:
不接XMM5,电压为3V。接上后应为R1和XMM5内阻的分压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3v吧  难道你怀疑是5v

网友:
       想监测电容端电压,XMM5可以完成;想监测电容漏电流或瞬间充电电流值,XMM4可完成。你的XMM3是电压表,还是电流表?接在那里什么目的?               最大充电电流因20K串联电阻的限流作用,Im = 3V/20K = 0.15mA ;充电完毕后,电路中电流为0A,与你测得的nA级数据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