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6.2

楼主(2015-07-05):
黑屏,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马上要进桌面时死机。
刷Bios无效(其中有一次能进PE了,但装好机后再进PE又是死机)后,在本论坛查的要换排阻和三极管 ,结果找不到配件。。。。。。。
用了另一种方法,加焊了一下,各角都加了点锡。结果好了,正常进PE做系统了。蕊片应该是没坏,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LZ你加焊了那些角?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既然有这情况  加焊一般都会返修的 肯定有不良器件

网友:
对返修率绝对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我是直接拆掉那个管子也可以的。

网友:
论坛真的很强大哟    有时候不会的都是在论坛中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通病碰到过,换排阻,温控信号。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也是搜论坛解决。

网友:
lz 这个主板的 故障是进系统会死机  是吧

网友:
那电阻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这种也可以找到

网友:
是  103  排阻吗?

网友:
楼主是加焊什么好的?

网友:
楼主,你幸运了,加焊都能好。
我啥时候能遇见这种事啊

网友:
修过很多了,都是在滚动条死机。。。。

网友:
通病了 修到过两块

网友:
现在很多板其实都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第一个找出问题所在的人是高手 。。。

网友:
这种只能靠经验维修,查信号是查不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处理应该不久会回来叫你再干一回的楼主!还是换掉相关原件妥当!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块了 跑D0 还没有修好。。。

网友:
图片不清晰,但这两个东西,废板上多的是呀

网友:
以前碰到过,直接拆掉不要

网友:
厉害,有块这样的板子,明天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 G41D3+ 关机后 风扇还转

网友:
正需要,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