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双通道疑问

楼主(2015-07-05):
普源示波器DS1102E
想比较SLP_S3和RSMRST# 哪个先掉电,但是只有一条线起作用!如下图。(下面2图是分2次抓的)

究竟要怎么设置,哪位懂的朋友指导我一下,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5-7-12 09:20):
问题已经解决!把时基调成500MS发现是SLP_S3先掉! 这么简单居然想了这么多天!

网友A:
很明显黄线先掉了,只是两个时间间隔比较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黄线先掉了,只是两个时间间隔比较远

这是分2次抓的!

网友B:
把时间调成5毫秒试试

网友:
时间设置不正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时间调成5毫秒试试

时基设置成500US 100US  10MS 20MS 50MS……好多都没用

网友C:
这个贴是不是广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是不是广告啊,

不是啊 问问题啊

网友D:
饼哥不是出有捉波修掉电的视频吗,楼主直接看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不是出有捉波修掉电的视频吗,楼主直接看视频吧。

饼哥的视频我看了几遍了 没有找出原因。饼哥用的泰克的 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