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LMT-S2主板,无内存电压,秒杀

楼主(2015-07-05):
今天顾客拿来一片技嘉GA-MA78LMT-S2主板,开机通电,内存无电压,测量PWM管6545,1脚12V,5脚12V,7脚无开启电压,手上没图纸,开始跑线,7脚连接到Q78三极管D极,这是个12W,K72场效应管,S极无电压,测量击穿了,无穷大,拿报废板换上就好,看图,小白分享经验,理论知识欠缺,勿乱喷。

网友A:
12wk72神马意思啊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wk72神马意思啊LZ

单个贴片三极管的功率和型号。

网友:
三极管在这里应该是C级没有电压,本身击穿短路的话,在高或低电平截止状态,C级工作电压会直接被E级接地被拉低。

网友B:
LZ说的是场管,LS怎么又变成三极管了?

网友:
你维修速度好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场管,LS怎么又变成三极管了?

实物图就是三极管你没有看仔细。

网友C:
这是个12W,K72场效应管,S极无电压,测量击穿了,无穷大 。
请问这个是怎么检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12W,K72场效应管,S极无电压,测量击穿了,无穷大 。
请问这个是怎么检测出来的?

应该是贴片三极管,在这里一般小功率工作多,6545供电管理IC本身7脚没有开启电压,应该是这个三极管短路击穿导致。

网友:
不说别的,我就想知道你的诊断卡好用不?还是中文的,它提示什么故障??

网友:
无内存  电压   是内存供电   还是什么电压?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家伙,不过楼主讲述的有点不清楚。

网友:
内存无开启电压

网友:
新的学徒虽然看不东给个赞,有书面的详细讲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场管,LS怎么又变成三极管了?

看图便知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家伙

网友:
秒杀机子   可以啊

网友:
这个板修过好多片 都忘记是什么故障了 就记得掉电的两个三极管 哈哈

网友:
中文测试卡好用吗?

网友:
可以嘛~都秒杀了就不可以叫小白了

网友:
正好有一块。去试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这么快就找到这个小管的问题。。

网友(2015-08-17):
高手都是这么吊的!

网友:
秒杀,经验丰富

网友:
这理论比我这种新手强太多了

网友:
跑线好牛逼的说。。。。。

网友:
内存无电压,跑下线路还是比较好修的一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