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4830能点亮不显示,不进系统

楼主(2015-07-05):
风扇会转,核心会热,主机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换个显卡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检测不过咯

网友A:
显存和GPU要排除下该显卡

网友B:
换个显卡就好,证明你的显卡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和GPU要排除下该显卡

小白不会测量,有链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就好,证明你的显卡是坏的

是的,我的意思是显卡哪里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