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G2000WD 22 寸液晶秒杀解决

楼主(2015-07-05):
修同行明基g2000wd22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测得电源板无电压输出,pwm芯片为ncp1203,8脚300v正常,6脚电压不稳定来回跳变,正常为9v以上,经验告诉我芯片本身不良引起,果断换之,通电3.3,5v电压正常了,装机收钱,由于同行拿的急没来的及拍点亮的图片。拍下板子图看下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不测一下VCC供电的二极管和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测一下VCC供电的二极管和电容吗?

肯定要先测测了

网友:
是 的  这个最后正常点亮的 也是9V  正常12差不多 有的 电路设计的 不一样 原理大同小异吧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z 修液晶 手起刀落啊!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鸡效率太高了

网友C:
要是我修,会按这样的顺序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修,会按这样的顺序检测的!

这些我都侧过了 正常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修,会按这样的顺序检测的!

这些我都侧过了 正常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我都侧过了 正常哈。

是吗?那你没说明啊,还以为你冒失上来就换I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那你没说明啊,还以为你冒失上来就换IC呢!

怎么可能哈
这些外围的 肯定要先测测了 还能什么根据没有 直接上来就换IC 哈 哈哈

网友E:
6脚是持续供电吧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的维修示例.......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付吕剑武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分享

这不灌水    确实是学习了

网友:
pwm芯片为ncp1203    可以替换吗?

网友:
谢谢,正在修这个。

网友:
这种电源如果坏了总觉得是送钱的将钱送来了,基本上都是芯片供电,反馈,或者芯片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呀    你同行既然不会修?   不开机干供电呀

网友F:
这种大个头的芯片还好,小的PWM芯片很容易坏,什么原因不详

网友:
不错,可以呀,我们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过问题还是比较简单,一会儿就处理好了,是电路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脚是持续供电吧

只要通电3.3V和5V正常产生ncp1203型号pwm芯片6脚就是持续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大个头的芯片还好,小的PWM芯片很容易坏,什么原因不详

应该与芯片本身功耗大小设计有关系。

网友:
很久没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基本都要测每个角。。分析。。

网友:
很好的维修示例.......

网友:
楼主,经验这么丰富呀!

网友:
楼主,经验这么丰富呀!先收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修,会按这样的顺序检测的!

如果是这样修的话,就不会有漏网之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这样修的话,就不会有漏网之鱼了

必须得这样修哈

网友:
学习了,又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