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 IPM31 V1.0.1G换南桥修复不跑码

楼主(2015-07-05):
        昨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海尔轰天雷G3系列的主机,通电测试有复位不跑码,报价80,但是客户非要坐在这里等着,无奈拆机,测得各个供电均正常,复位时钟都对,去官网没找到BIOS,便到论坛下载了2个,10分一个,真是心疼啊,(后来又在客户端里面下载的,1分一个,大家可以到迅维客户端下载),刷了两个BIOS故障依旧,只好用示波器了,直接测SMBUS无波,但是在拔掉电源的时候有一次波出来(夏天心烦气躁,也没精神拍照片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直接假焊南桥,故障依旧(此时客户也不等了,留了个号码便走了),测了内存和CPU的对地值估计北桥没有虚焊,但是没有思路便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跑码,心凉了半截
     因为昨天晚上搞了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跑码98 9b 到两点钟,今天十点多钟才起来,起来后便把华硕的桥82801GB换到这块板子上,亮机
      昨天发现一个植球的方法,感觉不错(有钢网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将废锡出去,不要用吸锡线拖(因为以前在外面做的时候都是用吸锡线拖干净,在上助焊膏的),用烙铁加一些锡在拖一遍,只要没有凸起即可,用洗板水把焊点刷干净,然后放上钢网,用十几颗锡球固定好钢网位置,直接倒锡球,然后用两根手指套在塑料袋里面(我在网上买铜片,芯片,商家都会用那种带封口的小袋子装),用手抹开,一次成功,没少一个点,也不会粘,(以前在外面的时候都是用刀片或者纸刮的,刮不干净,而且加了助焊膏,锡球老是往一起粘),我用的360度吹,一次成型,过了一分多钟,直接挑起钢网,也没有变形
      因为天气热没心思拍照,而且就是换桥,所以写的比较简陋

网友A:
那你的华硕怎么办,华硕的南桥拆过来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华硕怎么办,华硕的南桥拆过来可以用。

华硕经典的98 9b,是822排阻的原因,我先换了南桥和IO旁边的822,还是那样子,看有人说82801GB桥容易坏,在料板上取了一个换在华硕上面,还是那样子,可以估计桥没有坏就换在m31上面的了,华硕的是BIOS和PCI插槽之间的822坏了,因为空间特别小,我当时就没想换那个822,最后只能换那个822了,但是BIOS插槽和PCI插槽被吹的不像样子了

网友C:
这个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欧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欧盟啊

和硕的板子,板子上写的是  欧盟Rohs  OK     是IPM31的板子

网友:
这板我修得很多,一般都没修好过。看来都是GB问题的。

网友:
这板的问题就是不跑码,刷BIOS没好过,当时也是浪费了很多的分分下载各种BIOS狂刷,从来没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植球方法,怎么用锡球固定钢网?最后钢网和芯片一起加热是吗  等锡球冷却后再取钢网吗?谢谢了  我是 ...

先把钢网对准,然后撒10几个锡球,用风枪把锡球吹融化,凉了以后就把钢网固定住了,你怎么动他都不会移位,这时候就把锡球倒在刚网上,然后用手指套着那个方便袋一抹,很快而且不粘,然后在吹就可以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钢网对准,然后撒10几个锡球,用风枪把锡球吹融化,凉了以后就把钢网固定住了,你怎么动他都不会移位 ...

多谢 共享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钢网对准,然后撒10几个锡球,用风枪把锡球吹融化,凉了以后就把钢网固定住了,你怎么动他都不会移位 ...

楼主植球方法有一套啊!支持。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硕经典的98 9b,是822排阻的原因,我先换了南桥和IO旁边的822,还是那样子,看有人说82801GB桥容易坏, ...

下次你遇到可以测BIOS上面的电压!

网友E:
我昨天也收了一片,欧盟ipm31  显示就断电的,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遇到可以测BIOS上面的电压!

OK,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也收了一片,欧盟ipm31  显示就断电的,怎么修啊。。。

这…………信息量太少,不知怎么判断

网友F:
这是铁板啊  不跑码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铁板啊  不跑码没修好过

何为铁板?

网友:
    唉。 10分下载了个BIOS...   刷上去一样不行  心疼呀     我现在手上的板跟你说的故障一样。 看来大半是桥的问题了。       G31.G41 的板 南桥是GB的.好多都是桥坏了。

网友(2015-08-12):
楼主我也有和你一样的症状,开始是不开机修开机了,就是不跑码,BOIS也刷过,这个只能换南桥了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大神在民间a,好厉害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方便袋长什么样子的  能拍张照 看看吗?我也是植株新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值桥经验

网友:
360度 吹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