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翔升N61S AM2 DDR2 主板 内存电压高达2.01V。算不正常吗?

楼主(2015-07-05):
一块翔升N61S AM2 DDR2 主板 内存电压高达2.01V。算不正常吗? 有时候跑D5 有时候跑D1 但很多是可以亮机。顾客拿来时 机器上的内存坏的。是不是这个电压引起内存条坏了?进到系统里内存电压也是2.01V  负载8电0.98V 换了IC83321G 也一样,接下来改什么能让其降到1.9或1.8V ?

补充内容 (2015-7-7 11:11):
现在把FB的反馈的两个分压电阻换了,原来一个1.46K 一个0.98K  反馈电压0.78V 后来我在其他板上拆了两个也是在内存供电的反馈上的,换上后,内存电压变为1.92V  我想1.92V 应该问题不了吧,等顾客拿回去用看看...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电路吧,这电压明显不正常的。

网友:
你把两个MOS管,换掉再看看!!!!

网友:
内存烧掉了没有???????????

网友:
3L的方法试试,或许你加个小电阻分压下,不过很麻烦

网友A:
高一点应该没事的

网友:
这个电压相当于给内存超频了

网友:
非常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一点应该没事的

高一点应该会烧内存吧

网友:
2.01也算正常哦。

网友B:
内存电压已经超过10%了,正常电压是1.8V,检查芯片的FB反馈脚对地电阻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已经超过10%了,正常电压是1.8V,检查芯片的FB反馈脚对地电阻是不是变小了

现在把FB的反馈的两个分压电阻换了,原来一个1.46K 一个0.98K  反馈电压0.78V 后来我在其他板上拆了两个也是在内存供电的反馈上的,换上后,内存电压变为1.92V  我想1.92V 应该问题不了吧,等顾客拿回去用看看有没有问题先吧,有问题再反馈上来。

网友:
应该是旁边电阻坏哦

网友:
FB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