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亮

楼主(2015-07-05):
开机不亮,大小写键有反应,示波器测试有波形,主板加电正常,屏接口+LCDVDD_CONN无3.3v。。。继续查Q80发现PIN3有3.3v正常.PIN1无3.3v不正常。往前追发现要想Q80导通Q80的PIN2为低。实测为高。再往前发现Q81的PIN1的PCH_ENVDD和VGA_ENVDD都是低的,这两个信号一个来自南桥一个显卡。显卡用风枪加热没反应,有谁遇到过啊,请求指点

另外,屏接口DISPOFF#和INVPWM也是低电平

网友:
外接键盘打不打得亮

网友A:
今天刚修了一个,换显卡好的,后面是尾数是207的显卡,我的板号是LA-6751P,REV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了一个,换显卡好的,后面是尾数是207的显卡,我的板号是LA-6751P,REV1.0的

是显卡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 都是桥的问题  显卡问题少  看看南桥呢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这么简单说,没图纸,像是天书一样,无人能看懂。

网友:
楼主是加焊好的,还是换的?

网友:
你还等什么  216-0774207的显卡直接换了   重置希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