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不亮机

楼主(2015-07-05):
联想B575不亮机,集成主板,开机电流跑到0.5。桥换过BIOS刷过就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有通病的,那位大侠碰到过,指点指点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进水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A:
桥都换了,还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都换了,还加焊???

按照正常步骤往下走呀?不亮机,是电源指示灯不亮,还是不读盘,显示器亮不?你说的太笼统了,不好分析呀?

网友:
根据时序来吧。。慢慢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