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无待机(电流不超过0.01A),发现VCPIN28电压异常,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5):
X200无待机(电流不超过0.01A),检查U73的59脚VREGIN20有电压19.3V、61脚VCC3SW有电压3.3V、57脚BAT_VOLT有电压5.7V、37脚VINT20有电压19.4V(说明已经过了保护隔离的),但VCC3M、VCC5M都没有电压出来!

检查发现36脚VCPIN28的电压不对,只有19.2V,而正常应该不低于25V的

已经更换过了C648、C644、D68、D73,但C648上的电压仍然起不来、就只有一个VINT20经2只二极管压降后的电压值。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5-7-6 20:31):
已经解决了,问题还是出在BD4176KVT芯片上。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换换二极管和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没有腐蚀的地方。
另外,测量R755也是正常的10欧。
测量16脚-SHUTDOWN电压为3.3V、46脚-PWRSHUTDOWN电压为3.3V、58脚TH_DET电压为0.1V。
BD4176芯片已经更换了3片了,36脚的电压仍然起不来、只有19V多点。

网友B:
我前两天修的X201 不能升压是TB芯片坏了,不知道你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修的X201 不能升压是TB芯片坏了,不知道你换过没有?

可能只有继续更换TB芯片(就是BD4176KVT)

网友:
查M-0N有没有起来

网友C:
57脚BAT_VOLT有电压5.7V,这个电压怎这么陌生呀?保护隔离肯定没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7脚BAT_VOLT有电压5.7V,这个电压怎这么陌生呀?保护隔离肯定没过啊。

保护隔离未过,就不应该有VINT20的19.4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未过,就不应该有VINT20的19.4V。

如果保护隔离过了,那36脚VCPIN28的电压作用又是干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保护隔离过了,那36脚VCPIN28的电压作用又是干什么的?

薛工解闷之X201整版电路工作流程简介

联想X201工作原理简介

当插入适配器后,电压正常通过F7得DOCK_PWR20_F、自控保护隔离管Q48,向后级输出19v供电CV20,并经由Q50的N管的内部的二极管通过小电流的方式来预先导通至后级电路,为后级负载供电并生成了VINT20供电。
此时U39芯片TB62514FG-GP在顺序接到59脚的vregin20的供电和37脚vint20的供电后,其立刻对芯片58脚进行检测,其温度是否有异常,检测正常后则通过61脚向后级待机负载提供3.3v待机供电vcc3sw,而此供电会立刻接入16脚进行芯片的开启。
之后通过检测到vint20供电之后由芯片的33、34脚分别开始通过升压电容对vint20供电进行升压,并由36脚输回芯片,经芯片处理由41脚发出28v左右的供电来饱和驱动导通刚才只是小电流导通的保护隔离N管Q5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薛工解闷之X201整版电路工作流程简介

联想X201工作原理简介

由最后一句话可知,你的机器目前是处在N管的内部的二极管通过小电流的方式来预先导通至后级电路,为后级负载供电并生成了VINT20供电。只有36脚电压达到28V时才能饱和驱动导通刚才只是小电流导通的保护隔离N管Q58。因为目前36脚电压达不到28V,所以说机器是没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建议你查下时序
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 所以没有VCC3M VCC5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最后一句话可知,你的机器目前是处在N管的内部的二极管通过小电流的方式来预先导通至后级电路,为后级 ...

虽然是参考的X201的,但IBM的这几款(X61、T61、X200、X201)的待机电路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36脚电压达不到25V以上,是什么原因?
升压二极管和电容,我已经全部更换过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参考的X201的,但IBM的这几款(X61、T61、X200、X201)的待机电路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3 ...

外围升压二极管、电容更换无果的话,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围升压二极管、电容更换无果的话,只有换芯片了。

难道那么手霉?
已经连续更换了3片BD4176KVT上去了,都一样结果。

网友E:
换U73芯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U73芯片试试吧

已经换过3片了,都没有正常。
另外,找了一块工作正常的X61主板,拆了BD4176KVT芯片过来,仍然不正常、36脚的电压仍然只有19.2V。
将这块BD4176KVT芯片还原回X61主板,X61仍然能正常工作。
应该是其它回路的问题......

网友:
帮帮忙呀!

36脚的电压升不上来,还有哪些可能性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F:
查一下49脚所连精密电阻有无问题,BD芯片已经换过3啦,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参数是否符合规格?断开33/34分别测一下这两脚的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49脚所连精密电阻有无问题,BD芯片已经换过3啦,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参数是否符合规格?断开33/34分别测 ...

终于搞定了!
49脚电阻50K,最终还是更换了BD4176KVT解决问题,上一块可能是未焊接好。
到是通过您的介绍,学习到了一招:通过测量33脚、34脚的电压来检查芯片的好坏。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搞定了!
49脚电阻50K,最终还是更换了BD4176KVT解决问题,上一块可能是未焊接好。
到是通过您的介 ...

嗯 修好就行,昨天忙。下半夜看到收藏下,今天就想一起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