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关机重启

楼主(2015-07-05):
一电源,插电不会自动开机,开机能正常工作。关机看上去也很正常,屏幕显示关机,屏幕黑了,cpu风扇也停,但又自己开机了。软关机硬关机都一个样。换电源故障消失。确定是ATX绿线问题,以前没碰到过,望高手支招

网友:
绿线电压被拉低,很好查的

网友:
猜测绿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电源待机时拿你的电表测量一下绿线接黑线多少VDC,一般正常应该是3-5VDC如果太低,从绿线部份往回查线路,经过的元件都测量一下,估计是辅助电源有零件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绿线的电压,然后顺绿往下查....

网友:
电脑机箱上的启动开关有问题。

网友:
不是很好弄,因为开机正常,并不是绿线简单拉低

网友:
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你把这个电源撞到其他主机上试试。

网友:
我现在修一台也是这个现象,关机屏幕黑了一下,然后自动开机。有时候关机又正常。

网友:
      问题叙述不清楚,是发生在电源拆出调测的状态,还是电源连接主机时的状态(说清楚情况,可利于缩小故障分析范围)?
      依现象描述分析,如是拆出状态下,则为上面大家说的电源本身绿线相关元件可能有故障; 如为联主机状态,可以先进BIOS SETUP检查下电源设置页,检查相关设置项有无错误并纠正。如无设置问题,则检查机箱按键到主板环节,看有无问题;无问题,主板上开机电路单元有问题。后者验证很容易,换接个电源即可得知。

网友:
严重同意11#的观点。

如果是开关电源本身的问题,你可以吧辅助电源的两路输出滤波电容换新试试。

网友:
但楼主如果说是换了一个电源正常了的情况下估计是绿线上的元件有问题了,应该沿着绿线相关电阻、二极管、电容开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