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0.58A掉电 是通病吗

楼主(2015-07-05):
联想y450     0.58A掉电  是通病吗。加焊了电源小板了PU2能开亮几次。   但是放一会过一会再开又掉电

网友A:
huan yi  ge  shishi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an yi  ge  shishi

Xiang qian zhengde wendang bixu huan,buran hui miafan chansheng de.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很少见有这样

网友:
shi   tongbingde    shuibian  zhaoyige  xianka  gongdian  shangguan   jiuke  yi  le

网友:
加焊下就好了,应该是元器件老化不良照成的,过热暂时性恢复性能!

网友:
小板直接换掉,还能报上价

网友:
没有通病的,查下小板是不是坏了

网友:
换掉那个小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供电IC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对的 查下小板

网友:
Check your blow the parts to see what circuit

网友:
都说了加焊PU2能亮就换了试试

网友:
我有修过 就是把小板的芯片供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加焊能亮还考虑其他的干嘛   先换了他再说

网友:
把那个芯片换了试下

网友:
电源小板是通病吧

网友:
电源小板容易 坏

网友:
换掉两个小板上的电源芯片以及 滤波大电容试试。

网友:
我看在淘宝上这个小板要卖100啊

网友(2016-05-22):
之前我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子,都没修好,后来听我师傅说有可能是小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