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显示器通电灯管一闪即灭,一直重复,且有暗屏

楼主(2015-07-05):
大概故障如题,同时高压板有异响,滋滋声,电源板12V,5V正常,逻辑板开关电压3.3正常,但当连接高压板的时候,开关电压被拉到2.5V,不用按开关,通电屏就亮,我把按键板断开,还是如此,没有电容鼓包现象,求解

网友A:
吱吱响的时候12V.5V电压是多少?电容没鼓包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是有暗屏,背光闪一下就灭了,同时电源指示灯闪烁,背光是那种还没启动起来就灭的那种,我换灯管试了下,灯管就点了左边一半,右边没反应,瞬间就熄了
我把屏去了,只留下线路板,然后接灯管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响的时候12V.5V电压是多少?电容没鼓包不代表是好的。

吱吱响的时候12V5V是正常的,电容470的换过了,1000的没有换,因为12V5V任何时候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吱吱响的时候12V.5V电压是多少?电容没鼓包不代表是好的。

大哥,我错了,我重新量了一下,开关按下的时候,灯管左边稍微红了一下就灭了,然后5V电压提到了5.7V。12V电压依次降到了8V,6V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
换个灯管式式,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吱吱叫,灯管?

网友:
是不是高压有问题了,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既然高压板有滋滋声说明高压板接触不良,将有滋滋响的地方加焊

网友:
换灯管吧  灯都红了

网友:
找两组灯管一侧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自己做一个测试灯管的不就行了  用笔记本的高压条做一个12V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的问题,带载能力不行了,改一个通用高压条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通上电按开关关机 然后 拔下电源 在插上电源看屏幕还亮吗?还是亮的话那就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吱吱响说明功率不够,断开高压部分,试一下如果正常那就外接高压板。

网友:
替换法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震荡  芯片坏啦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故障,就是灯管的故障,你可以先测管灯,如果灯管正常,那就是高压板出问题了。

网友:
搞套通用先排除排除问题。

网友:
灯管亮半个高压包事多。

网友:
把5v输出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你这故障都没有搞明白,排除法一步一步来

网友:
灯管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