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背光灯管一半稍红即灭,有暗屏

楼主(2015-07-05):
470的两个电容已经换新了,1000uf电容没有鼓包漏液之类的,目测没发现虚焊原件损坏等现象,通电后,按下电源开关,12V依次拉成8V.6V;5V成为5.7V,3.3V拉成2.5V,求解

网友:
先不说灯管是否老化了,就电源方法肯定地说12V或3.3V输出有严重短路的了。1000uf电容外观正常不等于就是好的。

网友:
先把电压搞正常

网友:
灯管红,其次解决!

网友:
发红是灯管

网友:
接信号,不插灯管,开机电压正常,就是灯管问题。灯管发红,有灯管老化,灭就是有灯管烧断。

网友:
先单点灯管  再查高压

网友:
应该是12V一路负载过重。

网友:
颜色发红是灯管问题 你先单点灯管

网友:
一般发红都是灯管

网友:
换灯管应该好了。

网友:
还是电容吧

网友:
外接高压来看,先确定是灯管和高压问题

网友:
看起来有两种问题,需要慢慢查了先找个电源板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外挂个灯管看看

网友A:
灯管是我自己的好灯管,发红就灭是因为启动电压瞬间起不来,所以才这样,我把高压区ic直接强制击穿,通电,OK,电源电路开始滴答滴答,高压区基本差不多了,这是断开12V.3.3V地线,和调节线,外加通用高压板,解决

网友:
那就先看灯管试试

网友:
红多数都是灯管,也有少数是主板或者bios,我前几天就被坑一次,电压拉低,换个电源块试试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 两个二极管坏了  还有两个电感

网友:
先测试灯管落,然后是高压管子,排除短路

网友:
应该还有电容坏了的吧   昨天修了两台联想的  灯一闪一闪的  12V也是拉低   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这电容看外观是没有爆的  拆下来检测下

网友:
稍红,是灯管坏了,单独把灯管点一下看看。

网友:
电压拉低首先考虑电源板啊,如果灯管发红那是老化的迹象。

网友:
灯管老化了,可以换了

网友:
图像发红,就该考虑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背光   电容全扫   全部换25v1000

网友:
先把12V 5V整出来再查其它!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先测测哪个灯管出了问题 换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是我自己的好灯管,发红就灭是因为启动电压瞬间起不来,所以才这样,我把高压区ic直接强制击穿,通电, ...

那就是高压那边有短路

网友:
先把电源板修好 在修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