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判断硬盘故障!

楼主(2015-07-05):
 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BIOS不认硬盘,可到处摸摸又好了,电脑莫名其妙checkdisk,分区丢失,启动很慢,有时蓝屏,有时运行某个程序的时候点了鼠标看着硬盘灯一直亮就是不出界面,工作得好好的又自动重启等等,实际上这些故障都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可一台电脑毕竟有那么多组件,有一些又与其它的有关联,那怎么能准确判断是不是硬盘的故障呢?到底是什么故障呢?我们就来谈谈如何准确判断是否是硬盘的故障。

  专业人员在检测硬盘故障的时候,都是用的自己很熟悉的电脑,这样他可以确认除了待测的硬盘外其它的部件都没有问题;而用户电脑出现故障后有时找不到另一台确认完好的电脑,那么我们要怎么看呢?

  1.首先如果你的电脑在接上硬盘时根本就开不了机,你应该把硬盘拆下来,看看没有硬盘的时候能否开机,如果没有硬盘能开机,把光驱和其它非必要的部件都断开连接,只接一硬盘看看,如果能开机并正确识别硬盘,那么很可能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如果还是不能开机,就得怀疑你的硬盘短路了,这是才需要找另外一电脑接上看看;

  2.如果电脑都接上能开机,但不能检测到硬盘,你听听有没有硬盘转动的声音,如果没有先要检查硬盘的电源线有没有问题,电源接头多次插拔后可能变形导致接触不良,如果没问题,拔掉硬盘信号线只接电源线看看?如果还没有转动的声音,你的硬盘可能是驱动电路故障、磁头卡死或盘片电机卡死。

  3.如果转动的声音不正常(这需要经验的,但自己的硬盘用熟了应该听得出来的,有的盘会有磁头敲盘的声音),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或盘片电机轴承有问题。

  4.如果转动的声音正常,你就要听听有没有磁头动作的声音,如果没有磁头读盘的声音或出现敲盘的声音,你的硬盘驱动板、磁头或固件有问题。

  5.如果能听到磁头读盘的声音而又不能识别,那么就得看看bios设置、IDE线等,你把硬盘线接到光驱上看看能不能识别光驱?如果不能识别,先排除其它的问题吧,如果能识别,你放张启动光盘到光驱里,在bios里设置从光盘启动,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启动的话,你的其它部件就没有大问题,至少对检测硬盘没影响,现在接上硬盘看能不能识别?如果不能识别或识别错误,你的硬盘的固件可能有问题(引起这个的原因复杂,有时又可能是驱动电路性能不好的原因)。

  6.如果bios能正确识别硬盘了,你应该准备一个带有MHDD的启动盘,用这个盘启动,最好是将bios里接硬盘的口设为none免得有些病毒影响测试,用准备的启动盘启动,用MHDD检测,剩下的就请看MHDD的图文教程吧。

  这里只是初步介绍了一下硬盘故障判断的简单方法,如果怀疑硬盘有问题,最好能找一台确认其它部件完好的电脑,而且听声音等需要一定的经验,但大体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当然这些并不能就100%判定硬盘有问题,因为有时其它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影响判断的准确度。

网友:
你这些太老套了,如果只想准 确判断是否硬盘故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代换。

网友:
除了以上流程外 用MHDD 检修硬盘也很直接 可以明确看到板信息 硬盘使用的好坏程度  或3K  或XLY专修  都可准确判断硬盘故障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直接用个好的带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