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导下,ASUS X82S 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5-07-05):
一开始没有3.3 5V后面换了个待机芯片,现在变成时触发,时不触发,待机芯片发烫,但有时可以亮机
芯片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
检查待机3.3 5V负载有无短路的。

网友:
TON 频率设定 不触发的时候 有3 5V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断开3V 5V ,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
输出电容换掉

网友:
小白来膜拜大神来了

网友:
线性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