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有ASUS X82S图纸

楼主(2015-07-05):
故障为时触发,时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ASUS的很难搞到图纸,不触发时待机供电,EC,桥工作条件查一下与正常开机时的区别。

网友:
没有一样的图纸 只能找个了类似的参考维修 祝你好运

网友:
先放到烤箱烤一下吧

网友:
不稳定 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