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D2036A-LS1 精英代工 L-V800E K8M800-M3 REV:1.0A 内存供电问题 附电路图

楼主(2015-07-05):
联想家悦D2036A-LS1 精英代工 L-V800E  K8M800-M3 REV:1.0A  主板
754主板,DDR 400内存的,现在2015年了我叫顾客不修了,没价值。顾客说有软件注册在上面,一定要修
拆机看到内存插槽都烧了内个金手指,应该是插反内存烧的。
内存供电只有1.9V,换了Q36就好了

精英主板K8M800-M3图纸(Rev_1.0A).pdf

网友A:
是因为插反内存烧的Q36吧?收了多少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插反内存烧的Q36吧?收了多少维修费?

30元,最后CPU也是坏的 5元 最最后他原来是两条128M内存,换了条512M  15元  共50元

网友:
很好的图纸,先收藏

网友:
图纸不错。,先下载了  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