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飞利浦显示器-190V1出现花屏

楼主(2015-07-05):
无论用通用驱动板或原版驱动板都出现这个以下花屏,请问那个屏电压有误,GV0N 0.7V GVOFF 2.2V
VGHP 28.9V
VGL-7.9V
VGH24.4V
VCOM 5.41V
Vref 13.6V
之前试过论坛飞线5V到VCOM 但还是会出现花屏,谢谢!

网友:
电压没有错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多为屏线问题吧····多试几次。更换新的

网友:
这种花一般是屏线

网友:
屏线 这个现象多

网友:
你搞条新屏线试试

网友A:
如果电压没有错,会是那一部份错呢?谢谢你!

网友:
看着好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怎么有点像屏线引起的花屏?

网友:
但我已经换了屏线了,还是那样

网友:
补焊一下屏电路与排线接口相连脚。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什么不打下差分信号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没有错,会是那一部份错呢?谢谢你!

屏线 ,屏线插座    ,屏线插座到 屏主控IC之间 断线       主控IC

网友:
屏电路与排线接口相连脚已经焊过了,请问差分信号阻值是在屏电路那一个部份的?

网友:
换下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屏线可能性最大了,修好后反馈一下喽!

网友:
多半是屏线或者是屏幕主控芯片

网友:
安黄祺益兄的方向去做,果然找到问题了,原来屏线接口有很严重的连锡,是脚里面连的,换了另外一个接口,现在没有问题了!真的要谢谢黄祺益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