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处女贴)双敏790GX

楼主(2015-07-05):
本人新手一枚刚学没多久, 本人有一块主板双敏790GX 和AMD 5000, 开过核 ,超过频有一天突然开机电源跳电,我马上意识到坏了是不是电源坏了,赶紧拆下,裸机测还是跳电,换之前换下的旧电源,还是跳,用电源检测卡诊断电源完好,拆掉内存 还是跳,马上拿出万用表,测试CPU的8pin电源口 挡位切到测二极管挡位,红表笔接CPU供电12V黑表笔接地 万用表内数值0 马上把CPU卸下来 在测 数值从0到480慢慢往上升。不插CPU 电源也是跳电 ,各位大神,请问我这主板可能哪个部件有问题,该如何维修,因为手上没有支持AM2的主板所以cpu不知道能不能用 也求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
是触发时电源跳吧?应是12V、5V、3.3V负载有严重短路的了电源保护了,象这样的短路还是比较容易查找的。

网友:
裸机测还是跳电? 什么是跳电 ,我看了老半天都不懂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跳电

网友A:
跳电就是电源 响一声就没反应了 裸主板测 不接CPU电源能开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电就是电源 响一声就没反应了 裸主板测 不接CPU电源能开

哦哦 哦, 这个叫 电源起保护起保护 ,掉电 !拔掉12V 4针接口,看看能启动不?不过线排除电源坏的可能。

网友A:
不接 4pin能点亮 接了无论是否插cpu都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 4pin能点亮 接了无论是否插cpu都跳掉

不接 4pin 触发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cpu 供电有短路啊!

网友B:
5000+CPU怎么开核的?

网友:
可能开机电路有短路,看电路图查开机芯片引脚,查周围的滤波电容有没有被击穿的……我也是新手

网友:
CPU供电电路问题吗?

网友C:
12V短路,cpuPWM芯片,MOS管检测下

网友D:
CPU供电短路了吧?CPU看看烧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0+CPU怎么开核的?

主板基本必须有ACC才能开启四核设置。
1. 开机按DEL键进入主板BIOS设置,找到Advanced菜单进入,再进入CPU Configuration子菜单,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AMD Phenom II X2 550处理器的相关信息,显示的还是双核的处理器,在页面的底部有一个Advanced Clock Calibration菜单,这个ACC时钟校验是CPU高级时钟准技术,其作用是提高CPU超频的幅度和稳定性,也是打开处理器被屏蔽核心的关键所在。进入Advanced Clock Calibration子菜单,将原默认设置Disabled修改为Auto,这样就打开了ACC功能。

HT 总线调整:处理器开核其实就是把被屏蔽的核心解放出来,由于不同CPU体质不一定的差异,为了稳定起见,我们需要对HT总线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在主板 BIOS中的T-seris菜单下找到Hyper transport configuration子菜单,把HT Link Speed值直接设计为1.6GHz,为在安全和成功率方面考虑,通常控制在1.2GHz—1.6GHz。按F10保存并退出
板子必须是 790 或者 7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基本必须有ACC才能开启四核设置。
1. 开机按DEL键进入主板BIOS设置,找到Advanced菜单进入,再进入 ...

我不但 ACC 开四核了 超频从2.2GHZ到 3GHZ了 直接性能超I3了直接逼近I5 所以它超坏了 风扇用的是大霜塔四个液态铜管 一般风扇温度压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短路了吧?CPU看看烧了没

就是想问问 CPU烧的可能性 没有AM2的主板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短路,cpuPWM芯片,MOS管检测下

PWM 是供电芯片么?  发现mos “+” "-"全通 不过上CPU后怎么测 电容"+" "-"全不通。数值从百位数升到无限大。

网友:
谁给一张 双敏790GX的图纸 谢谢各位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的上管

网友:
这情况基本是主板CPU那边短路造成的!

网友:
cpu供电管有短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