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调戏--B470--二修主板

楼主(2015-07-05):
离上次发帖有些时间没有出来撸撸了!!!由于比较忙!!所以抽点时间!出来撸撸!!让身体更健康些!!!!!
直接杀入主题:
二修b470不触发,拿到板看了下,上家已经把桥给干了,ec也干,待机芯片也被干,bios 也被强奸!!!!连铁管也干了,真是太强悍了上家!!
上图

首先打下值,总线供电对地为0,汗!其它正常!断开给桥供电的总线供电电感L2403,打桥端这边的对地,直接为0,好了不用说了,桥坏了!!
直接上bga干下,装上新桥,再打全板对地,已经全部正常了,通电,电流0.03,不触发!测3v5v没有,线性电压正常,测开启电压也正常
到这步我就不用万用表了,直接上波波测电感后端,立马找到问题,5v 的电压输出过高,导致芯片保护!
上故障5v波波
不用说都知道查哪里了吧!直接杀反馈电阻!

就是下面这个电阻变大
更换后,ok!!

上正常波形图
由于这款机的铁管也容易出问题,特意打了下cpu供电的电感前端波形,上图

正常

再上edid波形图及亮机图

ghost系统再撸撸!!!呵呵,谢谢收看!!!不足之出,欢迎指出!!!
最后再来一句:馒头还是大的好,老婆还是别人的好!!!!!!!呵呵!!!!兄弟们撸吧撸吧撸吧!!!!!!!!!!

网友A:
黄总 你小心被人家老公给撸了 示波器维修的不错啊,佩服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总 你小心被人家老公给撸了 示波器维修的不错啊,佩服

郭总,这个不用怕,我天天跑步着呢,保持强悍的身体

网友B: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请教楼主,cpu供电的电感前端波形中最高电压达到20伏吗?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请教楼主,cpu供电的电感前端波形中最高电压达到20伏吗?

电流表一般都是调成19v嘛,除非你要玩特殊的

网友:
B470是公的!?!

网友:
5V偏高,反馈有问题

网友C:
总结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

不过上家的水平不…… 不明白这个板子的最初故障是什么  反馈电阻坏的在维修中也不多  加分了 哦!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

不过上家的水平不…… 不明白这个板子的最初故障是什么  反馈电阻坏的在维 ...

估计原故障就是这个待机电压的问题,一修哥乱修,把桥也修坏了

网友:
你们的上家,咋就这么菜,楼主威武

网友:
我反馈电阻遇到坏的不多,这故障我估计要先换电容

网友:
示波器玩的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真是一目了然啊,

网友D:
有波波修板就是快啊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波波修板就是快啊

会方便些,呵呵

网友E:
如果用表笔测试5V应该是偏高吧,确实反馈是第一个想到的,楼主高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表笔测试5V应该是偏高吧,确实反馈是第一个想到的,楼主高

瞬间就保护了,我的万用表测不到,呵呵

网友:
我特码不会用  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

不过上家的水平不…… 不明白这个板子的最初故障是什么  反馈电阻坏的在维 ...

天意版主,我看哪个贴子,都有你,你太敬业了

网友:
真的大师级别。膜拜。

网友:
过压保护,反馈与滤波有什么区别

网友:
总线供电 是哪条总线?

网友:
示波器买来用得不熟。

网友F:
反馈电阻大多少会导致电压偏高

网友:
波波是修PWM电路的神器啊!

网友:
示波器修这种电路就是快 不错

网友:
对楼主的撸力佩服得犹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今天刚学示波器,看湿胸用的出身如花,羡慕啊,看来要用心学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波波用的很好,看来上家没有波波,就是不开机,反把桥,EC都干了一遍,看来有波方便多了,这样的故障就看到波的好了……

网友:
一下子就知道是反馈电阻的问题,牛B的楼主。这个电阻坏的例子不多吧?

网友:
示波器维修的不错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馈电阻大多少会导致电压偏高

这里的反馈电阻你可以理解为 类似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脚与反馈脚之间的分压电阻,反馈电阻阻值越大,输出越高

网友:
不怕不会修的 就怕瞎JB 修的  板子上 这给你焊焊  那给你戳戳  到你手上的时候 有时候很小的故障  搞到没法修!

网友G:
唉。又长见识了,组长发新贴咋不叫我来加分呢。幸好今天分还保留着,这就全给你了吧

hyy

网友:
讨厌修2手板

网友:
s楼主高才,,,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又长见识了,组长发新贴咋不叫我来加分呢。幸好今天分还保留着,这就全给你了吧

这家伙天天泡mm,都不逛逛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加分了哦up

网友:
这调戏的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