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P5G41T-M-LX-V2又见822排阻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5-07-05):
主角:ASUS_P5G41T-M-LX-V2, 症状:能上电,不跑码。处理过程:1、刷BOIS,无效果。2、上论坛,找老鸟的经验,嘿嘿,真找到了,说是CPU风扇边的822排阻有问题,会不跑码,果断拆下,如下图。

可是没有料板找元件换,怎么办呢,找个主板IO边的,互换下试试,如下图,

开机出现主板LOGO,哈哈。

网友A:
你 EC旁边那个B22 牌组 不用换了直接拆扔掉?还是把风扇那个822 换到EC这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 EC旁边那个B22 牌组 不用换了直接拆扔掉?还是把风扇那个822 换到EC这边

我不是说了嘛,互换的,调一下而已,试试看的,结果好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嘛,互换的,调一下而已,试试看的,结果好了

那就奇怪了,交换下位置就OK ,恼火

网友:
可能虚焊了吧

网友:
822排阻导致的

网友:
华硕排阻通病人人皆知,关键是故障症状所对应的排阻位置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嘛,互换的,调一下而已,试试看的,结果好了

有可能最初故障是虚焊或者其中的一组阻值要求不是太严格什么的。。。不过华硕新一些的板子这种小排阻真的不是太好找,我在淘宝找过几次都没有!

网友:
是不是风扇旁的电阻虚汗了

网友:
其实可以调换的,因为有些排阻的引脚并不是全部都用上了

网友:
这个排阻坏是没有复位的,这个排阻连接的信号是VRMPWRGD信号。。。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遇到过直接用风枪吹出来就可以跑马了

网友:
华硕822排阻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没有换之前内存供电是1.2V  我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
难道IO旁边的排阻可以不装?你这个估计就是虚焊,加焊一下就能好!

网友:
822华硕,做梦也笑醒了!

网友:
有复位吗,还是复位灯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