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待机0.6短路

楼主(2015-07-05):
接手一台联想E49L拆机,无维修,无进水,待机就0.6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手摸到PU4103烫手 ,5V PU4102下管击穿了,果断换掉,这个时候待机0.2了还是短路,芯片也烫手,想直接换芯片,但是还是觉得先查下外围工作条件吧,VIN 19V正常 线性3V 5V正常输出,3V 5V开机信号也有3.3V,3V 5V的上下管都测了下,也没短路的想象,3V 对地阻值200多 5V对地100多,感觉不对,这个时候断开3V 5V电感的后继,测量阻值已经恢复到500欧姆左右,OK,应该是后继短路了,于是果断去把3V 5V滤波电容换掉了还是一样,到这里觉得头疼了,3V 5V去的地方太多了,烧机也烧不出来的,是不是就一个个去拆?有没有好些的方法,或者是否小弟还有没有测量的地方,望各位大师赐教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A: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太牛逼了

网友:
烧机烧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个拆了,但也不是盲目地拆,根据经验先找易坏的元件拆。如工作在大电流的场管、IC,滤波电容等。

网友:
希望不是桥挂了。

网友:
还可以 简单锁定下是3V 还是5v故障 引起 进而减小范围

网友B:
先判断是3V还是5V的后续短路

网友C:
你可以分别断开3v和5V啊,看是哪个短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换个芯片,省的一个个拆在麻烦,

网友:
个人经验 微短的主要拆芯片而不去动电容,如果同时有点偏低 找公共供电的芯片 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太牛逼了

哥们你这个是在灌水吗?

网友:
但原不是夹层漏电,那就几本上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是3V还是5V的后续短路

你没认真看帖啊,我已经说明是后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分别断开3v和5V啊,看是哪个短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换个芯片,省的一个个拆在麻烦,

芯片已经换过了,你没认真看帖啊,已经断开3V 5V电感了,后继短路了

网友:
微短的话一般是芯片坏了 直接对地电容坏的比较多  你现在主要找那些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量阻值

网友:
限定电压,控制下电流,烧下嘛

网友:
看来还是维修故障要准确啊

网友:
只能一个个芯片拆了 声卡 网卡类型 最后才是桥

网友:
可能是板层出问题短的吧

网友(2015-08-12):
这个是不是3V  5V待机电压要开机之后才出来的,,也许没有短路,,以前修个G4的板,,3V对地只有160是正常的

网友:
烧机烧不出来的,最后我一个师傅说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这种烧机啊 !怕什么,这种基本能烧出来,不过要猛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