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30U twist重装系统

楼主(2015-07-05):
下午来了个客户说要重装系统,机子是Thinkpad S230U twist,觉得装系统简单,可是弄下来一点都不简单。机子原带的是WIN8,我想联想机子是有还原的,就找找,结果没找到,客户说换过硬盘的,算了,还是重装吧,把BIOS里要设置的都调了,刚开始用2个U盘无论是03还是08的PE都进不去,进去后提示如图。第一次遇到这事,客户又在旁边看着,觉得难搞想放弃,就试试第三个U盘,结果进了03PE,格掉硬盘,改MBR引导,复制WIN7资料,一切正常。想想应该没问题了。可是当重启电脑后还是出现了图上的问题。我想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又进去装另一个系统还是一样。没折了,已经格了,客户拿回去也用不了,就叫他留机子下来。我在想这平板PC二合一的是不是不能装WIN7,就改装WIN8.164位的,前面正常,重启电脑后不出现图上现象但是屏幕显蓝,什么字也没有。因为上一次遇到现象差不多,后来改WIN8.132位的好了,结果我又试了下,还是一样屏幕显蓝,什么字也没有,不是蓝屏的那种。请教一下大神们,是什么问题,要怎样解决。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装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装了好多系统都不行,无论是安装版或GOST版都一样。最后没办法,拆电脑,进去看看,感觉什么也没问题,就把一些接口拆了重插,奇迹出现了,正常了。以为好了呢,装完系统放一段时间,重启了几次,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再弄一下又可以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内存或硬盘接触不良。

网友A:
平板二合一的笔记本要在BIOS里面比普通笔记本需要多设置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二合一的笔记本要在BIOS里面比普通笔记本需要多设置几个地方。

需要设置哪些地方呢,能具体点吗?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即可。

没查到有,你查到过吗,发个链接行不?

网友:
安装版来装

网友:
换硬盘 装   看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