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进水机器求助中

楼主(2015-07-05):
DELL N5110进水机器求助中机器进水的位置是待机3V,5V  。客户说有人给他换主板,发现他的硬盘烧了,结果把新换的主板也烧了,后来就拿我这里来修了。
我测试硬盘确实是烧了,5V供电短路,换稳压二极管后硬盘修复。接下来修主板。

简单处理之后测3V输出的上下管PU4102,PU4106都正常,电感PL4101对地阻值正常;
测5V输出的上下管PU4104,PU4105都正常,电感对地阻值有些偏小,二极体值123 属不正常,

但由于后级比较复杂,要想很快的找出阻值偏小的原因比较困难,还是先通电看看情况吧。

通电后发现,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找产生条件,结果发现芯片TPS51123的8脚VREG3输出的3D3V_AUX_S5电压
为3.3V正常,17脚VREG5输出的5V_AUX_S5电压几乎为0  测量此脚对地阻值为2  属于短路状态。

为了快速判断是负载短路还是芯片本身短路,决定采取烧机的办法,将可调电源调到输出电压1V,加在17脚上,电流
大约400多毫安,半分钟后明显感觉TPS51123很烫,说明这个芯片烧了,更换芯片后通电,奇怪啊,怎么自动开机,电
流上到0.8 而且按开机按钮后关机又立刻自动开机,测量待机3V,5V,都正常了,再测测其他的电压吧 PL4601电压1.5V  ,
PL4701电压1.8v   PL4501电压0    CPU电压VCC_CORE也是0  查时序

问题在下面

测0D75V_S0 电压0.75V正常,RUNPWROK信号也正常,问题就应该出在1.05V产生电路

查条件,3脚是来自于RUNPWROK的PWR_1D05V_EN信号,电压3.3V正常
7脚是V5IN是5V_S5给的5V供电,实测电压2.3V 属不正常。此时摸了一下芯片TPS51218,感觉
很烫,测量7脚的对地阻值125,这下明白待机5V的负载阻值为什么那么小了,原来是这个芯片
的问题。拆掉芯片后再次测7脚阻值 568 属正常了。
更换芯片后通电,这次不自动开机了,按开机按钮能触发开机,电流0.6---1.1-----1.3----1.4-----
0.9-----0.85后停止不变了。应该是电流没跑完,中途停止了,接上屏,果然不亮。
再次测量电压发现CPU电压VCC_CORE为刚开机1.2V后变为0.76V。核显电压VCC_GFXCORE为0
查时序

这个时序我看不懂了

核显电压VCC_GFXCORE应该在跑码之后出,看现在的情况应该是跑码了,时序又没弄明白
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给予指点
下面附上图纸

网友:
别沉底啊!!!!!!!!!!!!!!!1

网友:
哪位师傅给点思路啊!!!!!!!!!
多谢了!!!!!!!!!!!!!

网友:
有点新进展,换个cpu后核显电压VCC_GFXCORE出来了0.9v  但是还不亮

网友:
最新结论,前面换的CPU也是有问题的,刚刚接手一个笔记本,拆下CPU换上就亮机了
看来测试配件不全很耽误时间啊,本来早已经修好的

网友A:
改天从新整理一下 ,发一份总结性的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天从新整理一下 ,发一份总结性的主题

好           加分

网友:
新手来学习,求助只能说爱莫能助

网友:
郁闷啊,这个本又发现了新的故障现象,运行一会就死机,黑屏,喇叭发出连续的‘嗒嗒嗒嗒。。。。。’响声
感觉应该是什么东西过热导致的,明天还得接着修啊

网友:
这个弄不懂哦

网友:
不好搞的进水

网友:
你这是DELL N5110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