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外接开机能显示,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过联想LOOGO的时候内外同时白屏,求...

楼主(2015-07-05):
39 40脚:有19V   33脚:+3VS_CMOS 有电压 3.3V,由EC发出低电平CMOS_ON#开启一个,     28脚:+3VS有3.3V      第1脚 2脚:+LCDVDD_CONN没电压,由南桥发出PCH_ENVDD控制 ,本人初步判断是南桥没有发出PCH_ENVDD让MOS管导通导致+LCDVDD_CONN没供电,但我直接飞线强行把3.3V拉过来也没用,屏接口的各个LVDS的阻值都打了一篇都没发现异常,用示波器打野没波形DATA 和CLK也是没波形,小白很少修屏故障,谁能给我讲解下这个屏接口的时序吗,先谢了···!!

网友:
小白来膜拜大神来了

网友:
故障是:联想E530外接开机能显示,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过联想LOOGO的时候内外同时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