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偏色 求 aoc i2351fe 显示器 bios

楼主(2015-07-05):
有一aoc i2351fe 显示器偏色发红,特发帖求该型号bios。有奉献的坛友,鄙人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新鲜了  偏黄也刷BIOS 难道是通病   工作条件都正常不 亲

网友:
先测RGB阻值,不要急着刷BIOS

网友:
偏色 先查rgb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偏色刷BIOS还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你查查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色刷BIOS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可能我遇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颜色红,本以为是灯管,换完没有,最后刷程序解决

网友:
是不是一边偏红?如果是很可能是LED灯条问题了、

网友(2015-08-04):
楼主是个新手。不是程序的问题。看一下菜单是否偏红。 如果是    可能是灯光老化了。如果不是看一下 接vga信号时,图像的颜色是否  少了 蓝色。vga接口电路  坏了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