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不出CPU供电,820-2915A板子,

楼主(2015-07-05):
    机器裸板接电源,电充上到0.4几A。电源接口为绿灯.测板子上的各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测了CPU供电芯片的1脚 EN3.3V, 16 18脚的VIDO CKL,没有下拉动作,只有1V高电平,
           测了PWROK APWROK,正常,(SYS PWRGD这个信号没注意测到,看图纸是CPU供电正常后才会有的),CPU的C60脚位UNCOREPWRGD有1V左右,
           时钟芯片输出了一个25M时钟给PCH.BIOS有瞬间读取。
          还有什么条件或信号没查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苹果的都是板载CPU 真不好替换

网友:
裸板接电源,按启动的同时,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电感是否有瞬间电压出来,大约是1.1V,如果CPU没有问题,电压会降到0.9V,这说明了CPU工作了,然后电压下降到0V。看了你的描述,应该检查CPU供电芯片和场馆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UNCOREPWRGD是CPU内部名称,是收到非核心电源好的脚位。下一步是CPU发出SVID到电源管理芯片,开启CPU核心供电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板带CPU不好查啊,要是CPU坏了修都修不好

网友:
仔细看有没有腐蚀点吧,苹果一般很少自己损坏的
都是进水了

网友:
经验不好。苹果真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