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5-07-05):
接到板子以后看了看还挺新的。插诊断卡开机不跑马 复位灯也没有反应  这个时候就一个一个查供电上个CPU供电图片吧

这个时候 我上了假负载   还没有下载图纸  在假负载上找到 复位测量点 和时钟测量点  就在这两个地方
这个是复位 就是第一根线

这个是时钟的测量点  就是R64  R63
测量后都没有电压我  由于我是新手 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用最笨的办法吧  一步一步往后查  既然有了CPU供电 那就从CPU的PG 查起
下载了图纸以后找到 CPU的PG 就开始了 这个是在这里 上图

在往后倒这里

测Q1174高电平  这个是对的  再看看别的地方一看到这里了

VRMPWRGD_ICH 这个信号 是高电平就也是对的了  不测不知道 一测我高兴的不得了啊  Q1133的控制级 3.3  那么 VRMPWRGD_ICH这个信号就变成了低电平
去1133 的控制级 高电平 是因为 Q1132 没有导通   返回来测 Q1132  控制级不用说 高电平 那就说明Q1132 坏了哈哈 找了个料板换上以后一开机 还是没有跑马 这个时候头大了   测测复位有了没   复位也有了怎么还不跑马     怎么办  试着的心态换了个CPU  诶 好了跑马了原来CPU 也是坏的   这个时候有点小高兴
在上个跑马的图片吧

另外 可怜可怜给点分吧

网友:
怎么我的图片都没有了

网友A:
大家凑合和看吧  不经常发帖   图片没有上全

网友B:
777双核的CPU很少很少坏的,,,

网友:
恩 楼主技术不错 有时间多多上传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7双核的CPU很少很少坏的,,,

拆下来看了下  摔坏的   角上都都翘起来了

网友:
写得很祥细啊,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二修的,cpu被换过了呢

网友:
图片看不到,但基本看明白了,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呵呵  我都是先测电压  电压正常,就把CPU 内存什么的换了试试,虽然这样的概率很低,但有些时候确实能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换Cpu    刷bios      换电源

网友:
3672    3525

网友:
int的cpu真的好少坏哦,我真的好少见到坏的!AMD的倒是一大堆。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775 CPU坏的太少了。。。

网友:
上个月,我也遇到一个联想G41坏CPU,CPU是E5400 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凑合和看吧  不经常发帖   图片没有上全

PG信号是不是没电压,所以你才查它的来源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推理的到位,准确。

网友:
Q1132在主板  哪里   怎么不上图啊?

网友:
图纸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