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B-S2主板ME_BIOS,解决无法软关机,开机慢等故障!

楼主(2015-07-05):
此贴转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5615-1-1.html
感谢  风泪眼  大哥的帖子。

小弟觉得上贴对雨新手来说还不够完善,再此献丑了!

我主板是 GA-H55B-S2

表现故障为 开机诊断速度很慢  卡 23 25 26那三个位置要很长时间 在BIOS里面看到温度为0   进系统软关机后  不断电

经过百度,确定为ME_BIOS出问题,
果断刷BIOS。
以下是 ME_BIOS

风泪眼大哥是分压上传的BIOS,对于很多新手来说都不知道怎么合压。

合并:至于合并这些文件也非常简单,只要将所有的分卷压缩文件复制到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右击*.rar的文件,并选择“解压缩文件”命令即可。由于这种合并方式并不要求按照一定的次序插入软盘,所以即使软盘次序颠倒了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给定就好

下面就借花献佛,给大家发BIOS

喜欢给加分哦!

GA-H55M-S2 1.3 ME bios.part1.rar

GA-H55M-S2 1.3 ME bios.part2.rar

网友A:
这个故障 绝对的 BIOS问题  问题是 我还不会BIOS分离和修改呢  楼主  说下怎么操作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 绝对的 BIOS问题  问题是 我还不会BIOS分离和修改呢  楼主  说下怎么操作的 非常感谢

两个一起选中,再点击解压。解压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件了

网友:
楼主,我正在找会修改bios,解决开机慢的这个方法,拜师

网友(2018-07-01):
我这个是很想要。但是没有币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