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在DELL Inspiron 17R-5720笔记本维修实战中的应用

楼主(2015-07-05):
                      红外测温仪在DELL Inspiron 17R-5720笔记本维修实战中的应用
              DELL 17R-5720  板号:DAORO9MB6H1     REV:H
故障原因:因为进液体导致触发上电掉电。
排查故障:(1)主板清洗烘干,把被液体腐蚀的焊盘和电子元件都做了处理。
(2)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466 ,3.3V=484 ,5V=454
(3)上维修用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009,基本正常。
(4)触发开机按钮,电流上到0.265A-0.36A后掉到0.009A。根据上电电流变化判断CPU供电没有出来,分别测 量 PL12,PL11,PL14电感无电压输出。
(5)根据图纸查找PQ43,PQ44,PQ46场馆为什么没有电压输出?
追查PQ43,PQ44,PQ46场馆的开启电平信号,分别来源于PU10 的NCP6132A的38脚SW2,39脚SW1,42脚SWA。
根据测量NCP6132A芯片工作条件,判断芯片已经损坏。                                                                                              (6)为了保险起见定购了CPU供电芯片NCP6132A三片,场馆八只。
(7)更换NCP6132A后开机,电流上到1.084A有报警声音(没有上内存条),拔掉电源上内存条后开机,亮机,屏幕有黑底白字显示,“提示时间设置问题”,维修到这里,感觉机器应该维修好了吧,可后面的发生的事情说明,这只是空欢喜一场。为了拍照片我把电源断开,重新启动电脑,电流上到1.6A 后,突然来了个大短路5A电流,赶紧断电。
(7)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103,  3.3V=42.5  5V=542。3.3V对地阻值明显偏小,用“烧板法”发现CPU座子背面的电容PC76,PC68发热,温度为48°C(电流1.2A时),PQ43,PQ44短路,估计PU10又“光荣”了,重新换上CPU供电芯片和二只场馆,PC76,PC68,PC40.PC52发热应该也有短路现象,在料板上找了个同规格的电容换上,就是这个电容PC76又埋下了祸根(这是后话),测量PC76对地阻值114,感觉不对劲。断开PL12,PL11在电感二脚位接1.5V烧板,电流是0.008,用红外测温仪扫描CPU座子背面的电容,在室内温度只有27°C条件下,发现电容的温度也只有31.5°C,至少有五个电容温度有发热现象。
你们认为电容有微短路现象吗?我感觉象有又象没有,但是又找不到是哪一个电容有问题,既然查不到就不管它了。
(8)上电开机,电流一路跑到屏幕亮机。前面说到“空欢喜一场”,这次又来了一次。重新启动开关,故障又回到了原点。唉!这台机器怎么这么折磨人啊?现在手上还剩下一片CPU供电芯片,二个场馆,这次可要谨慎小心了啊,要不然又得去订购芯片了。
(9)既然1.5V烧板,电流是0.008,CPU座子背面的电容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次把有问题的电容一一拿下,,从料板上取的电容也逐一测量以保证不出问题,再次测量PL62对地阻值2.9,应该正常了。
(10)重新焊接CPU供电芯片和场馆,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开机亮机,接硬盘安装系统,一切正常。
说明:由于这台机器是大面积进液体(板子二面都有),可能是咖啡,CPU座子左边也有棕色物质,我很担心液体物质进到座子焊点处,会造成CPU短路,经过反复的清洗和观察,座子焊点处应该没有可疑物质了,要不然可要动CPU座子了。红外测温仪在维修中作为辅助工具,还是有其优越性的。我在维修的苹果板子3V短路,用“烧板法”,电压3.1V,电流达到了4.368A,找遍了板子每一个元件,发热温度最高的也只有35.8°C,如果没有红外测温仪是很难找到短路点的。由于没有CPU配件这个板子没有维修好,只能暂时放在那里。上张照片给大家看看,猜猜是什么元件导致3V短路的?
   写帖子确实是很费时间的,写的不好请大家谅解!

网友A:
这个买下要多少钱

网友B:
是不是测体温的????????

网友:
好在没烧坏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测体温的????????

这是工业用的。测体温的测量不了几百度的高温哦。这个只要60元。

网友:
这个测温仪要离多远来测?多少度为正常,多少度可认为不正常?

网友:
是的!我最担心CPU出问题,我手上是没有这个配件的。东芝的板子也是没有CPU,怎么维修测试,只能放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业用的。测体温的测量不了几百度的高温哦。这个只要60元。

什么牌子的?给个链接啊兄弟

网友:
LZ发帖辛苦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买下要多少钱

淘宝 有 不贵

网友:
在哪买的给个链接啊

网友E:
那个红外测温仪只发射一个小点,元件一大堆,一个一个元件的去测那不是很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红外测温仪只发射一个小点,元件一大堆,一个一个元件的去测那不是很费时??

对,它只是发射一小点,但是你一直按住开关,不停的扫荡,屏幕上的读数也在不断更新。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的确好用 ,短路的一测一个准

网友F:
60元也不贵啊 给个连接或者型号 买个提升下逼格啊 现场维修客户感觉很NB啊。

网友:
现在维修的设备也太先进了吧,不过现在机器也变的难修了。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买个试试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红外测试仪是哪里能够买到,好不好用,

网友:
呵呵,这个用高科技太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60元也不贵啊 给个连接或者型号 买个提升下逼格啊 现场维修客户感觉很NB啊。

我不想给卖家做广告宣传,你可上淘宝网去搜索。你要买的话,只要能测量最高温度200多度的就能满足需要,价格比我买的还要低一些。供你参考!

网友:
专业维修,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是如何判断CPU的控制芯片坏的

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来判断,当时没有把芯片具体的参数记下来,只记下了电流,对地阻值参数,帖子写的不完美。当时手上有七块苹果板子要维修,还有一台东芝L855D的整机。我是判断好故障后才去网上订的芯片。手上没有这类备件,我的主业是维修苹果板子。因为这台机器维修有点特别,特地写了一篇帖子与大家分享,苹果板子维修的帖子还没有写过,现在感觉写帖子太费时间了,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给个链接啊兄弟

自己上TB去找,我不给卖家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