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小修

楼主(2015-07-06):
今天来一联想G485,客户说开不了机的。拿机一插电源,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叫客户留机维修。拆机 ,测公共点没电压,阻值也还正常。看来是没过隔离,打开图对着量,最终确定是 PQ307本体坏,没找到有这管子,直接找了一个三极管,代替这6脚芯片的一半,挑起3脚,其他飞线 。。结果大伙都知道的了 。。小弟是新手,小试本本的维修。。大伙都明白的了。。来点分吧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Y460的板子,一次主板大短,一看也是隔离保护电路的事,

网友A:
没有看太明白,呵呵。

网友B:
机器修得不错 就是飞线好丑

网友C:
楼主这招还真行啊,应急了

网友:
飞线飞的恶心了点

网友D:
线可以飞得漂亮点

网友E:
没看明白,可以拆掉PQ307用2个N管来改,做做清洁。3脚和6脚连一起,用一个来N管代替不知行不行?

网友:
仁宝的隔离设计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可以拆掉PQ307用2个N管来改,做做清洁。3脚和6脚连一起,用一个来N管代替不知行不行?

他的意思是那个复合管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坏的那部分就用三极管来代替

网友:
这么厉害呀,佩服。

网友:
没搞点料板来拆配件

网友:
问题很简单,修的很好

网友:
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G:
手法很娴熟    新手?

网友H:
这手法 还是新手么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手法 还是新手么  学习学习

是新手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法很娴熟    新手?

是新手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的意思是那个复合管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坏的那部分就用三极管来代替

嗯。。你说的是对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可以拆掉PQ307用2个N管来改,做做清洁。3脚和6脚连一起,用一个来N管代替不知行不行?

那位大哥已经告诉你了。。呵呵好一半坏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可以飞得漂亮点

随便飞的,好了都没管他了

网友:
随便飞的。。。好了就没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招还真行啊,应急了

是啊。。呵呵。。没办法。。人比较懒。。就用笨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得不错 就是飞线好丑

我也觉得自己飞的丑了一点。。但可以就算了。。发了后我就没管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太明白,呵呵。

管子坏一半好一半。。坏的一半用三极管替换掉了。。不要跟我说你还不明白哦

网友I: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就可以了,

是啊。。呵呵客户都不看过程的。。只看结果的

网友J:
楼主技术不错能改,找个复合管也不难吧

网友K:
这飞线怎么了 这是技术问题  飞线丑不丑 顾客反正看不到的   修好才是重点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不错能改,找个复合管也不难吧

找了一会找不到。。人懒就不想找了。。想到改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飞线怎么了 这是技术问题  飞线丑不丑 顾客反正看不到的   修好才是重点  赞一个!

呵呵。。。谢赞。。我是新手,以后多多关照哦

网友L:
楼主走位潇洒,漂亮,修好板子更好,挣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应急处理,我也做过,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走位潇洒,漂亮,修好板子更好,挣到钱才是硬道理

嗯。。我只是注重好与不好,至于好不好看。。我比较少关注。。呵呵

网友M:
楼主不是新手吧,太谦虚了

网友N:
飞线飞成这样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飞线飞成这样也行吗

嗯嗯。。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是新手吧,太谦虚了

难道我像老手吗

网友:
头像中的手指像老手

网友:
这就是改电路吧?

网友(2015-08-05):
XINX新手都这么厉害牛

网友:
大师,你还是新手那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