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解答一下

楼主(2015-07-06):
真的太奇怪了,vcore10个电容有9个两脚都接地。蜂鸣档就接9个电容正负极都响。但是电容拆下来后确信电容是好的。
然后测导孔。发现还是一样。这PCB的问题?
还有这个要怎么维修。

网友A:
是楼主测量方法有误吧
piaoluo108
完全没问题的。这种板子要怎么维修。还是说完全报废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测量方法有误吧
完全没问题的。这种板子要怎么维修。还是说完全报废了。

网友:
是12v滤波电容还是后及滤波电容,cpu拿下来了吗?

网友:
蜂鸣挡小于100就响了. 一般用二级管挡测

网友:
看看阻值多少,有时候供电阻值很小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响不等于就是完全导通的,仔细看看吧,响时也有阻值的。

网友:
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装了CPU在上面测量

网友:
cpu那边12v滤波电容吗,cpu拿下来了吗?

网友:
看来楼主有待学习

网友:
换掉试试

网友:
CPU拿掉后还 短路,烧鸡大法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