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82JV 2.0 解决风扇狂赚问题OK

楼主(2015-07-06):
ASUS N82JV  2.0 解决风扇狂赚问题OK

ASUS N82JV 2.0 解决风扇狂赚问题OK.rar

网友(2015-08-05):
我只能说,卧槽

网友(2015-09-24):
风扇常转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显卡好像不对装不上驱动

网友A:
从华硕内网找到的这个BIOS 解决的问题

网友:
我的稳定过高   CPU  达到80度了   可以解决吗

网友:
用不到的吗???

网友(2017-02-21):
BIOS是好的吗?我的要放一下电才能好

网友(2017-04-20):
我的主板开机1.6几  刷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

网友(2017-09-22):
下载官网提供的那个可以显示,OK的BIOS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从华硕内网找到的这个BIOS 解决的问题

华硕内网网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