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硬盘做系统

楼主(2015-07-06):
关于3T硬盘做系统的问题,自己搞了几天没有搞定,求助大师。

网友:
怎么地呢,哥们  3T硬盘  做系统不都一样吗

网友A:
硬盘过大一般做台式机 加120g或者60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大硬盘做从盘效果杠杠的 直接大硬盘做的话 效果差很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过大一般做台式机 加120g或者60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大硬盘做从盘效果杠杠的 直接大硬盘做的话 效果差很 ...

为什么 直接大硬盘做的话 效果差很

网友:
是不能识别嘛,还是容量问题。

网友:
4K对其,什么都一样,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过大一般做台式机 加120g或者60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大硬盘做从盘效果杠杠的 直接大硬盘做的话 效果差很 ...

大硬盘做从盘是不错,可大硬盘做系统这么会效果差很多啊,是什么愿意,难道是物理地址寻址问题吗,没听说过啊,不知道现在的大容量硬盘有没有增加速度和磁头数。

网友:
2T及以上容量的硬盘分区必须GPT格式,,MBR不能识别的!!

网友:
LS说了,都清楚了吧

网友:
硬盘分区格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大容量的硬盘一般都搭配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
8楼真相了
3T以上硬盘做系统需要GPT格式

网友:
分区格式的问题吧。说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我才知道3t做系统得注意格式

网友:
是的,,以前搞过一个,做了半天系统搞不定  最后百度才搞定。。。

网友:
2T及以上容量的硬盘分区必须GPT格式,,MBR不能识别的

网友:
兄弟是装的什么 系统

难道是xp

用 优盘启动pe   使用diskgenius国产  软件  里面的快递分区  使用gpt格式

网友:
学习了…………目前还没有超过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