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应该遇到过吧,求答案??

楼主(2015-07-06):
客户家的台式电脑原来可以上网,后来换成光纤上不了网于是客服说让重装系统,重新装了个系统后在我这可以上网(我店里用的是无线路由器)回去客户家拨号上网错误代码678,电信的网,后来换个笔记本拨号上网正常,没办法,就插了个PCI网卡,这次拨号上网OK 连上了。但是网页打不开,不过QQ可以登上,求大神赐教!!!!

网友:
南来的北往的,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A:
DNS服务器解释出错

网友B:
用360之类的修一下就好,或者再装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360之类的修一下就好,或者再装个系统。

再装个系统啊,加个无线路由器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NS服务器解释出错

那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C:
猫和线路肯定没有问题。操作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在2345上看的帖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wODExMw==&mid=212290802&idx=1&sn=54e8ff21c0e1898033df74cc48a481b1&scene=5#rd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DNS被却持了可以修复一下

网友:
谢谢我会好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猫和线路肯定没有问题。操作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操作系统有问题,在我店里怎么可以上网啊

网友:
网上说加个无线路由器可以解决,有试过的高手没

网友D:
那你可以给客户在家里换个系统就可以了。可能水土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可以给客户在家里换个系统就可以了。可能水土不服。

晕还有这情况

网友:
记住  先把电脑关了   路由器和光纤都关了   然后 先开光纤猫   再开路由器   再开电脑   祝你好运  我以前试过

网友:
8.8.8.8即可

网友:
用360的断网修复看看, 可能DNS出问题了

网友:
把网卡的IP和DNS都设为“自动获得”就OK了,我上次把网卡的DNS设为“用户指定”,但没填DNS地址,就出现了QQ能上,网页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2015-09-06):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