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奇怪故障,各位看官帮忙看看

楼主(2015-07-06):
手上有一台CQ40机器原来是公共点加隔离点短路MOS管也烧的一塌糊涂,把烧掉的东西该换的换,该焊的焊,最后待机正常了,3  5V也出来了开机也可以了,问题来了,开机过后19V会进系统19V会被拉低成18.3V左右,跟着就掉电,充电芯片 待机芯片都换了,烧毁的我也换了,直接从电源头拉跟线到供电点也是一样的,CQ40烧供电点的很多,我碰到好多而且都烧的很严重,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该怎么弄了

网友:
最好还是着重看一下板子烧毁的地方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