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E18复印机无反应

楼主(2015-07-06):
东芝E18  接通电源 按开关无反应 屏幕无任何显示 机器不自检。

按10次偶尔有一次屏幕闪下白的就灭。 按清除/停止 键开机也无法进入维修模式  没反应。

用万用表测试220V交流电已经进电源板,但电源板的输出红黄线上均没有直流电压,把其他的线都拔了也是没电压出来,,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电源本本身坏了,还是要其他条件满足才出电压,比如我拔了的高压板,还有各种传感器类的。。。。。实在查不到资料了 上论坛转转,看看有人熟悉不。

网友:
不需要其他的条件,插电,按开机键就应该出电压的,没有输出排除负载短路,就是电源板问题了

网友:
谢谢 按键板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