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59工作条件

楼主(2015-07-06):
DCIN跟ACIN的条件已经满足 为何14PIN  ACOK还不出呢 14PIN没短路。、。。求大神指点 还有什么事影响ACOK的

网友A:
请提供2/19/20/12/3引脚数据

网友:
这个真没碰到过。

网友:
看看datasheet 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2/19/20/12/3引脚数据

2PIN 14V     3PIN 3.9V   19PIN 20PIN 5V    12PIN 3.4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PIN 14V     3PIN 3.9V   19PIN 20PIN 5V    12PIN 3.42V

2PIN电压不正常,什么机器型号?我看看图纸如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PIN电压不正常,什么机器型号?我看看图纸如何的

A1466  820-3437-B   2PIN DCIN 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466  820-3437-B   2PIN DCIN 正常吧

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芯片换了3 4个了 就是不出ACOK  这机子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灯不亮 不充电

网友:
是不是被拉低的

网友:
不会的 我把后面断开过也是没有